孔与孔之间的同轴度测量

楼主(2018-05-02):
如图所示两铰耳椭圆孔的同轴度应该如何测量比较方便准确。

楼主:
如果用同轴度棒应该是怎么操作测量。麻烦各位社区大神给个方法,谢谢

网友A:
这是应该是属于位置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应该是属于位置度吧

那应该要怎么测它的误差范围?

网友A:
首先你两孔的基准在哪里,是以A孔测B孔的位置嘛,公差范围是多少,你能具体说明嘛,最好的方法就是三坐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两孔的基准在哪里,是以A孔测B孔的位置嘛,公差范围是多少,你能具体说明嘛,最好的方法就是三坐标了 ...

可以互为基准,允许误差0.5mm。因为在生产车间,环境差,产品是大批量的,三坐标测量不科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要怎么测它的误差范围?

不,是同轴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互为基准,允许误差0.5mm。因为在生产车间,环境差,产品是大批量的,三坐标测量不科学。

既然如此,建议做一条塞规检测。

网友C:
做一根同轴度好一点的量棒,尺寸要尽量接近两个孔,如果能同是通过两个孔的话,说明工件合格,反之,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如此,建议做一条塞规检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根同轴度好一点的量棒,尺寸要尽量接近两个孔,如果能同是通过两个孔的话,说明工件合格,反之,不合格

那两端轴头不是要有个尺寸等级公差?不然它的误差范围怎么考虑。

网友(点评):
是应该有一个公差等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两端轴头不是要有个尺寸等级公差?不然它的误差范围怎么考虑。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