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和电机已确定,减速机如何计算

楼主(2018-05-02):
现在我同步带跟电机都已确定,想算减速机我如何计算谢谢,公式是如保的

网友:
额,有点奇怪了,应该先选减速机,再选电机的。根据实际生产情况确定主动轮转速,从而确定减速比;根据负载选减速机的输出转矩。

网友:
看负载,速度等情况看扭矩需求,计算减速比确定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