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控制问题

楼主(2018-05-02):
有一个小的想法,气缸受两个信号的影响执行动作。1,在接收到某一个信号,压紧,再接收到另一个信号的时候收缩,信号1还在。不知道能否实行!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假如你说的这个情况是进气时气缸的动作,那么相反的情况(排气),你要求的气缸如何动作?把进气和排气时气缸的动作搞清楚,才能说如何控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说的这个情况是进气时气缸的动作,那么相反的情况(排气),你要求的气缸如何动作?把进气和排气时气 ...

信号1进气,信号2出气,信号1还在。信号1和信号2不是同一个的信号。谢谢大佬指点。可能我描述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具体看电磁阀的规格和气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1进气,信号2出气,信号1还在。信号1和信号2不是同一个的信号。谢谢大佬指点。可能我描述得不是很清 ...

你又出气又进气?机器都被你搞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又出气又进气?机器都被你搞懵了。。。

因为没有试过,也不知道有没有,两个不同的信号分别控制气缸进出气,那我也只能想想罢了。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点评):
用plc去控制就可以

网友:
可以的,靠压差工作(活塞面积大小不一样),用两个2/3位阀控制。

网友:
信号1还在的时候为什么要有信号2呢?

网友:
长闭/长开信号

网友:
这样的目的是为何

网友C:
不就是信号1进气,信号2出气,信号1还在  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信号1进气,信号2出气,信号1还在  很正常

怎么整?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D:
那这信号1一旦触发就是再也不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信号1一旦触发就是再也不断开了?

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