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加工面的面积超过多少时,有必要改焊若干小板来减小加工面积?

楼主(2018-05-02):
当一个加工面的面积超过多少时,有必要焊接四个小钢板,加工这四个小板来取代该原加工面?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规定吧,根据你设备加工能力来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规定吧,根据你设备加工能力来定吧。

增加了材料与焊接成本,减小了机加工费用。我觉得只要增加的成本小于减少的费用,就是值得的。

网友:
一块2.4*1.2米的板盒 四块板 哪个合算,或者小点的0。1米的方板哪个合适,没有具体要求或者细节说明,那就是异想天开,吹吹牛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必要纠结,你也可以铣四个拐角。要考虑的很多,不能一味的追求低成本。是结构件还是加工件?是否有下料设备?焊后外观怎么样?油漆前是否需要处理?加工工艺是否合理?后期装配工艺是否方便等等……

网友:
你得懂才能算出哪种方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