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点胶阀下面那个调流量的螺母调节原理没搞明白

楼主(2018-05-02):
圈圈的那个螺母是螺纹旋合在丝杆上,往下旋调小往上调大,调到最下完全关闭,两个螺母并紧锁死放松,但我就是不明白这个螺纹旋合在丝杆的调节螺母他是怎样实现这个调节流量的原理?

网友:
螺母在丝杠上拧紧或者旋松,丝杠推动阀芯动作,调节出液口变大变小,实现流量变化。找个阀门的剖面图看看。

网友A:
我用过气动开启的,不知道跟大侠图片展示的是不是一样,供参考
原理是:螺杆控制阀芯的行程。默认状态在弹簧力作用下关闭,当压缩空气通入的时候,阀芯向回缩,撞到螺杆上停止
螺杆拧入深的时候,阀芯行程变小,阀的开度也变小,同等压力情况下,流量也变小

网友:
楼上说的靠谱。调行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气动开启的,不知道跟大侠图片展示的是不是一样,供参考
原理是:螺杆控制阀芯的行程。默认状态在弹 ...

可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两个螺母并紧可以防松,下面那个螺母是调节流量用的,当它拧到底就没流量,下面那个螺母与丝杆仅仅是螺纹配合它是怎么调节的

网友:
1,两个螺母放松是靠两个螺母挤压螺纹侧面,产生微膨胀变形,摩擦力放松。
2,第二个问题,查出了我的认知

网友:
这个结构可用的原理很多吧但无外乎就是调整出口大小

网友:
调节中间推杆和出口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两个螺母并紧可以防松,下面那个螺母是调节流量用的,当它拧到底就没流量,下面那 ...

一般的点胶阀是红圈内螺母负责锁紧,高出来的螺杆负责调节行程。

你这个真的比较特殊。没见过

网友(2018-06-08):
衍生问题,这个阀一定要配点胶机用吗,直接接电磁阀的话是不是不好控制出胶量?

网友(2021-12-01):
调节的不是气缸行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