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IO测试

楼主(2018-05-02):
现在遇到难题,笔记本外观不一样,定位载具不能共用(三种笔记本型号)到时会有很多定位载具库存,增加成本,切换产品的时候也麻烦,现在考虑 的是载具大体做成标准品,只是更换上面的4个定位块,有点难度,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楼主你不是已经想好了吗? 只改定位块就好了,像DELL HP的那种工作站一系列的就是里面的固定孔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是已经想好了吗? 只改定位块就好了,像DELL HP的那种工作站一系列的就是里面的固定孔不一样

但是适用三个产品的话有点难度,产品外观不规整

网友(点评):
找到不同处,做替换啊,局部或者整个面替换就好了

网友:
找出产品共同点,共同点用同一个基准面,做定位孔或定位块,设为固定模版,分开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