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板0.2MM的钻孔问题

楼主(2018-05-02):
有个客户需要在1mm厚的塑料板上钻0.2的孔,不知道有哪位高人对于钻孔钻头的选用和电钻的速度有什么建议

网友:
这么小的孔应该是电子测试行业的针孔,没问题的,如何实现我就不知了。

网友:
板要好,钻头要好,床子要好,剩下的随便干

网友:
钻头要锋利,设备主轴径向跳动要小,不然钻头会断的,需要注意的是温度的控制,加工的热量太高的话,会导致孔钻完后出现黏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