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标设备的吊装设计问题

楼主(2018-05-02):
请问,非标设备在吊装的时候直接用钢绳捆机架吊装还是需要在设备在设计时增加吊装的吊耳完成吊装?

网友:
要增加吊环的。

网友:
都是用打螺孔,用吊环来装的。直接捆机架上,滑了砸到人或损坏机器谁都负不起责任

网友:
按照设备的实际重心位置设置吊环,比较合理

网友:
稍微轻一点的可以加工一个螺纹孔,然后备通用的吊耳,吊的时候装上去。
大型设备都是设计吊环结构,并且根据中心核对吊带长度,保证机台吊起来的时候是接近水平的。

网友:
最好是用叉车。客户家里不一定有行车。但是叉车是大家都有的。不能叉的零件,比如一块板,就打几个吊装孔。

网友:
要么打螺孔拧吊环,要么做吊耳或吊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