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人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8-05-02):
目前用到ABB的一款小型机器人IRB1200,看手册上的介绍机器人载荷数据如下图,本来机器人打算安装在焊接的增高底座上,底座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在车间的地面上。

但是用户不太同意这种做法,主要是他们的车间在二楼,地面打膨胀螺栓会破坏建筑的强度;另外电子车间对防静电要求比较严,地面做了防静电处理(内部有地网)打膨胀螺栓安装孔的时候可能会破坏接地网。
如果单纯通过底座加重的方式固定机器人,看上图的载荷数据底座要做成几百公斤的才行,而且还不保险。想请教一下大家是否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机器人安装怎样处理才好?

网友:
留下痕迹坐等大神回复~马上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先学习各种经验。

网友A:
加大底座面积就好了。

网友(点评):
是的,拿几根工字钢,焊接一个面积超过机器人运动范围大小的底座,稳的很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B:
配重不可靠,最好是打地角螺栓,实在不行与机器人工作的流水线或设备加固定梁,保证位置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重不可靠,最好是打地角螺栓,实在不行与机器人工作的流水线或设备加固定梁,保证位置不动。

谢谢!电子产线,设备包括流水线线大都是铝型材的架子,都比较轻经不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底座面积就好了。

谢谢!感觉加大只是能保证不会翻,提供的摩擦力不够的话,急停等异常情况下位置会变化,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胶粘

谢谢!刚百度搜有人提到这个方案,感觉可以试试,粘一块钢板到地面上,再把底座安装到钢板上。

网友(点评):
什么胶?这么厉害

网友:
一般机器人都是不能装在二楼得,而且必须打膨胀螺丝固定啊,楼主这个问题貌似无解了

网友D:
1、说明书里的要求是按最坏情况提的。如果实际速度不快、负载不大,则不必完全照说明书做。
2、底座提供稳度,稳度和支撑面的关系很密切。支撑面大些、支架刚性好,则重量可以大幅度减小。ABB 研发部门自己的机器人就有直接固定在一块热轧板上的。所以你也可以这样。

网友(点评):
ABB给出的数据是很保守, 一般余量比较大, 但任何时候安全都是放在首位的, 请要按照要求来.. 另外, 刚性好, 配重怎么会少?, 刚性只会影响机器人运行是的定位精度, 牵强的说是正相关的 支架变形可以吸收转矩.

网友(点评):
刚性和配重有什么关系?应该说同等结构下,骨架越粗刚性越好,当然也越重。但这不是配重。而且,好结构能做到重量相同而刚性更好。

网友:
没那么夸张,垫铁买几个压压,或者水泥买半包,切个平台,再打膨胀螺栓,就行

网友:
固定用支架,没其他好方法,支架很多种,根据车间情况设计。这么小的机器人随便搞搞……

网友:
觉得十二楼那个可以参考下

网友E:
1. IRB1200机器人针对3C行业的主力机型, 而3C行业的现场普遍都是不允许打地脚的, 所以, 该机器人肯定是有办法固定的.
2. 现场机器人应用, 一般都是安装在一个独立的机台内部的, 和其它上下料模块, 工艺处理模块放置在一起, 不会独立的安装在一个立柱上的. 如果是整站的话, 整站重量随随便便三四百公斤, 是满足要求的.
3. 假如机器人必须独立安装的话, 两种办法, 增大倾覆立臂或配重.

针对LZ的问题, 首先不知道有没有仔细计算一下, 多大的底座配多大的配重, 假如你的机器人安装高度为800mm, 则用40mm的钢板做1000mm方的大钢板就完全满足要求了.

网友F:
这个简单,不让你在原来的楼板上打地脚,你不会自己用水泥把楼板加厚吗?就是在楼板上加几个水泥墩子。当然加这个水泥墩子最好找专门搞建筑的来,不然新糊上去的水泥墩子不粘楼板就白费了。楼板加厚了,你想怎么打地脚就怎么打。当然水泥墩子不要太大,要方便厂家以后的改造。

网友G:
这个我们遇到过的,也是在楼上,之前用过是下面用大底板,然后化学螺栓,如果机器人动作幅度不大,或者频率不是特别快的时候没事,如果大的话会感觉到晃动,有点恐怖的,楼上的当时用的是螺栓对穿,用大垫片。这个好点。还有机器人四周加防护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说明书里的要求是按最坏情况提的。如果实际速度不快、负载不大,则不必完全照说明书做。
2、底座提供稳 ...

谢谢我是按急停那个工况简单计算一下,摩擦力要大于水平方向的惯性力,0.5(摩擦系数)*m*10>1620N,发现用配重的方式m要大于三百多,这样需要把底座做的很笨重才行。加大底座面积是一个好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IRB1200机器人针对3C行业的主力机型, 而3C行业的现场普遍都是不允许打地脚的, 所以, 该机器人肯定是有办 ...

谢谢这个应用属于别人现有生产线的改造,方案的时候没经验把上料,下料,机器人还有工艺模块都考虑成独立的了(当时还有点小心思,如果整体支架支撑机器人和其它模块要上方通焊接机架,感觉这样没拿铝型材搭起来方便)。自己挖坑掉进去,现在只有搞一块钢板在底下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简单,不让你在原来的楼板上打地脚,你不会自己用水泥把楼板加厚吗?就是在楼板上加几个水泥墩子。当然 ...

谢谢这个动基建,可以沟通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们遇到过的,也是在楼上,之前用过是下面用大底板,然后化学螺栓,如果机器人动作幅度不大,或者频率 ...

谢谢地面不能打孔怎么上化学螺栓,怎么螺栓对穿啊?

网友:
还记得当年这边有位大哥在二楼搞个焊接机器人,产品到客户三天两头报气密不良。
东查西查找不出原因,轮班守在设备后检测。
直到一辆叉车经过~~

网友(点评):
幽默!请移步看看这个机器人如何,谢谢!http://www.cmiw.cn/thread-80120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地面不能打孔怎么上化学螺栓,怎么螺栓对穿啊?

大底板,然后楼层钻孔钻孔,听起来是有点危险,孔不要开太大,对穿。也可以大底板然后周围压板,然后水泥浇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