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锻造问题

楼主(2018-05-02):
这个把手如果用模具锻造,坯料怎么处理?需要先加工成L形吗?

网友:
回转半径210,而且是毛坯,车床加工很不保证。应该分开,轴部用45钢,柄ZG450浇铸,方隼传递。
如果一定要锻打件,材料“45锻”,图纸发外协即可。他们说要做模具加模具费,实际未必,一根直条锻钢,敲敲打打一个时辰就出来了。
仅供参考

网友:
现在浇铸的铝把手工艺已经很成熟,锻压工艺繁琐,成本高。

网友:
精铸也是可以的,然后机加工。

网友:
热锻模具,圆钢坯料,拔长,折弯,再成型

估计要  终预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