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安装好后打不开怎么解决

楼主(2018-05-02):
Line 167 of ug.cpp caught unexpected C++ exception ug10安装好后打不开怎么解决

网友:
先说说你怎么安装方法的,看看你电脑配置是否达标,按教程安装基本没问题。

网友:
百度一下吧。

网友:
装过很多次,没有碰到过你的情况

网友:
看看安装说明吧,估计和系统有些VC补丁和.netframework有关

网友:
比如ug12需要先安装Java9.0_Win64.exeJAVA平台
824504090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