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管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02):
现在我需要把线子穿到黑色的管子里面,但是线子的方向 位置不能有变化,因为前头有端子,线子不能乱掉,请问大神门,舍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做到,现在是把黑管子压薄,然后穿线,但是加工出来的和想出来的不一样,有误差,所以不好实现,现在这台设备就这一个难点啊

楼主:
太难了吗???

网友:
建议把两根电线能收束为一体,能否增加点胶加热紧固得工艺方法?

网友A:
做个刚性件先插到管子里,刚性件头部带个夹头夹住电线后,往回拉就OK了

网友A:
楼主你这个产品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干嘛不直接买2股线的电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产品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干嘛不直接买2股线的电线呢

是啊  多简单

楼主:
这是客户的产品啊,不可能要求客户换产品吧,那还做个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刚性件先插到管子里,刚性件头部带个夹头夹住电线后,往回拉就OK了

黑管内径很小 4.5mm,现在直径都1.5m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客户的产品啊,不可能要求客户换产品吧,那还做个毛

电子变压器的生产过程中  有个设备   套管机    您搜搜

网友B:
自动穿套管机 编辑
自动穿套管机是为在CNC绕线机上加装自动穿套管机用于加工变压器而研发生产的专用设备,这款设备具有剪线,自动穿好套管等功能,通过在现有CNC绕线机上加装自动穿套管机用于生产和采用现行生产方式的对比,以及相关成本分析,评估采用CNC绕线机上加装自动穿套管机用于变压器加工过程中提升产能,降低成本的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穿套管机 编辑
自动穿套管机是为在CNC绕线机上加装自动穿套管机用于加工变压器而研发生产的专用设备, ...

没看懂

网友C:
线比管长,做仿形轮送线,管子段一定有上下模保证园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比管长,做仿形轮送线,管子段一定有上下模保证园的特性

可不可以麻烦您 画个示意图,关键是要线子左右分明,方向正确,谢谢您了

网友(点评):
也就是管子段的模具,要保证穿线轻松过去,是扁状,线在传行过程中不打绞,管子是不动的,线在对棍中送线,力量是很大的

网友:
铝合金是定制的吗

网友:
管子压成椭圆形,加导向套

网友:
参考下缝衣针,能不能做个细长的针状物,后端可以将电线固定上,然后把针从管子里穿过去

网友:
之前见过一个方案
用很细的钢丝对折
用折的那一端穿过管子把线拉进来

网友:
楼上这个方法好

网友:
这个想想应该是可行的,不知楼主是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