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仿真配合问题

楼主(2018-05-02):
各位 就是我有个圆柱体怎么做配合让它可以滚落下来,在这个滑槽里

网友A:
你是说做运动仿真吗,那直接在运动仿真中加3D碰撞和重力加速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做运动仿真吗,那直接在运动仿真中加3D碰撞和重力加速度即可

我试试

网友:
在SW的Motion中,添加了一个引力,添加了一个接触(滚子和滑道之间)。
在原装配体里面滚子是自由状态,滑道固定。

网友B:
我用的是SW2018

网友:
试过了,方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SW2018

是可以的
最近学motion 有没有资料 大神

楼主:
你们做motion 仿真 给不给配合的?我试过电机都不转动的

网友(点评):
仿真时传动零部件都要按实际给配合,只有输入端空着,最后把电机参数赋予输入轴就可以,非运动件可以通通给固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们做motion 仿真 给不给配合的?我试过电机都不转动的

你说的是在motion仿真时候的操作吗?

网友C:
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啊

我也在学习,最近课比较多也没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