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转换DWG格式比例问题

楼主(2018-05-02):
SW工程图转换DWG格式比例如图所示设置,但转换后尺寸不是1:1,怎么解决

网友:
由零件生成工程图,不要改变工程图自动生成时的比例,再选择激活,可以保证工程图的比例是1:1的。

网友:
不论用什么软件出工程图的时候最好用1:1,转格式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样转出来的   我的就是1:1

网友(点评):
以前我的也是1:1,但是现在这个不行了

网友:
你检查一下你的图纸比例和单个视图的比例,可能视图使用的不是图纸的比例。
这样转出来的CAD图是按照整个图纸的比例转成1:1的,有可能和视图的不相同。

网友:
楼主所发的图片,基本比例,是怎么调出来的?这个是哪个版本的SW?

网友:
别不是1:25.4

网友:
不是直接,把图放成1:1.然后另成CAD么?

网友:
在工程图中打开属性设置,修改比例就成了!

网友:
请确保零件视图的比例是用的图纸比例

网友:
基本比例中选 图纸比例1:1  ,工程图中使用图纸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