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矩形管的弯曲工艺

楼主(2018-05-02):
最近碰到部分零件,设计采用矩形管弯曲,现有设备无法做到,采用拼接形式。请教矩形管的弯曲相关资料及设备?

网友A:
外面找供应商做,有专门做弯管的。

网友:
方矩管弯曲应该得做专机吧 没在市场上看到过 一般都是拼接的

网友B:
我设计上都是做拼接的,没听过矩形管还可以弯曲啊。

网友:
可以弯,具体什么样的可以看图再说

网友:
居然有设计的说不能弯

网友C:
楼主好:
       矩形管可以弯的,轿车的行李箱铰链有很多这种做法的。

网友D:
矩形管肯定可以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找供应商做,有专门做弯管的。

因为量较小,外协加工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矩形管肯定可以弯的

这个是确定的,并且这种工艺手段应用已经很广泛了!在普通弯管机定制特定模具,应该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
       矩形管可以弯的,轿车的行李箱铰链有很多这种做法的。

正在查找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设计上都是做拼接的,没听过矩形管还可以弯曲啊。

是可以弯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量较小,外协加工成本太高!

要做好,只能这样。

网友E:
拉弯或者滚弯应该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弯或者滚弯应该都可以做

量不多,只是想用简单点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不多,只是想用简单点方式!

找找附近有没有拉弯的地方,少批量也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