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问题,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8-05-03):
大神帮忙看下,为什么这个配置运行SW2015 还卡的要命。。。好烦了  还有什么可以更换的或者有什么办法提升工作效率的,有时候一张钣金上开30个百叶窗,转都转不动了。。。

网友:
这玩意,我丢都来不及

网友:
再加装个8G内存试试?

网友:
一般建议CPU能上多高上多高,内存尽量大,显卡反而不是特别重要,有条件就上个M2接口的硬盘。

网友A:
i3的CPU拖后腿了,要i5以上才行

网友:
这配置刚刚够用。但不敢安装SW2015.只安装SW2013.

网友B:
真是勇士啊,I3cpu装win10!!!佩服,I5的不是高性能都会卡。你这内存8g是内存条内存吧,显卡呢?如果是intel核显还行,要是上独显的话最少2g+
总结,要是笔记本的话,建议笔记本拿回家看电影吧,聊qq也行
要是台式机那就上好些的cpu,独立显卡,装win7.

网友:
这种配置只适合行政办公人员使用
技术起码I5或者I7,内存16G起,固态硬盘,独立丽台显卡

网友:
显卡和内存都可以主要是处理器不行

网友:
楼主你的硬盘可用空间少了,还是把C盘120G 装 系统的时候4K 对齐吧,固态还是不分盘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勇士啊,I3cpu装win10!!!佩服,I5的不是高性能都会卡。你这内存8g是内存条内存吧,显卡呢?如果是in ...

人家有GTX1050显卡

网友(点评):
下面看到了,上面没看到显卡信息

网友C:
显卡GTX-1050够了,你这个I3 -7300是咋想的。。。都七代八代CPU了,用个I3.。。。。换个I5-7500,有条件上个I5-8400,配你这个1050差不多,再高就要连显卡一起换了,也没必要。另外8G内存台式机的话用个SW也应该差不多,但是最好加到16G,内存这玩意,你要想开很多东西,还跟开一点点东西差不多,那就往上加。

网友(点评):
话说现在7500不比8400便宜 7500性能还比不上I3 8100, I5 8400比I7 7700要好 一台下来不带显卡不带显示器大约4000

网友(点评):
7500的CPU 用起来跟奔腾系列一样,很酸爽,微软定制型,只能装WIN10系统,很多软件不兼容,你还建议吗别人买,只能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勇士啊,I3cpu装win10!!!佩服,I5的不是高性能都会卡。你这内存8g是内存条内存吧,显卡呢?如果是in ...

8400的核显运行SW2016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GTX-1050够了,你这个I3 -7300是咋想的。。。都七代八代CPU了,用个I3.。。。。换个I5-7500,有条件上 ...

IT-7500  CPU ,这个型号的CPU,是微软定制的,卡死人不偿命,很多软件不兼容,宁愿换I3也不买这个型号的

网友(点评):
他明显不懂电脑,电脑要软件硬件结合流程才好,单看一个I5 I3没多大意义的

网友D:
系统拖后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勇士啊,I3cpu装win10!!!佩服,I5的不是高性能都会卡。你这内存8g是内存条内存吧,显卡呢?如果是in ...

本来是4G  后来加了一根4G的 ,是台式机,大神 我换WIN7是不是就不卡了,现在一张钣金打几个百叶都卡,然后从零件图到工程图就卡死,还有工程图参考 也会卡,,,,烦死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吧,一方面是cpu功率低了,第二方面是win10系统本身对硬件要求就高。 就像小发动机装在豪华客车上要拉去工地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拖后腿了。

换win7会不会好了,,,谢谢

网友(点评):
一定会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3的CPU拖后腿了,要i5以上才行

I5我都觉得吃力,大的装配体都不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win7会不会好了,,,谢谢

现在好多了,换win7的 基本不卡

网友:
建议换专业显卡,或者装配体轻化

网友:
推荐大家一个靠谱的论文检测平台。重复的部分有详细出处以及具体修改意见,能直接在文章上做修改,全部改完一键下载就搞定了。怕麻烦的话,还能用它自带的降重功能。哦对了,他们现在正在做毕业季活动, 赠送很多免费字数,可以说是十分划算了!地址是:http://www.paperpa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