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尺寸线颜色设置

楼主(2018-05-03):
请问尺寸线的颜色如何设置

楼主:
如图所示,正常的尺寸线是黑色的,但这个却是绿色的

网友A:
sw工程图也有图层的,尺寸-其他-图层

网友(点评):
没有找到图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工程图也有图层的,尺寸-其他-图层

右击菜单会有图层选项

网友:
请问哪的尺寸线,是实体草图的,还是特征的,还是工程图的,问个问题都这么模糊,心里没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