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 直线往复运动转旋转运动

楼主(2018-05-03):
需要的是那种外齿轮和内齿轮啮合,通过推动外齿轮(就是注射器的那种推动方式),带动内齿轮的转动。
这种用什么齿轮比较好,不要那种齿轮齿条的带动方式(陀螺),怎么配合好

楼主:
江湖救急啊  有没有大哥帮帮忙

网友A:
你在说啥?没看明白。急就上个图啊,机械没图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说啥?没看明白。急就上个图啊,机械没图不说话

就是这么个齿轮 外面套上一个内齿轮  ,推动这个斜齿轮带动内齿轮转动,现在担心的是把这个齿轮推过去会不会出现这个外齿轮也旋转或者卡住无法推动

网友B:
直线往复运动转旋转运动,这不是很经典的传动方法吗?是不是有特殊要求?
不要那种齿轮齿条的带动方式(陀螺),什么意思?怎么还有陀螺?
上图,叙述要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往复运动转旋转运动,这不是很经典的传动方法吗?是不是有特殊要求?
不要那种齿轮齿条的带动方式(陀 ...

陀螺不是通过拉动齿轮齿条来带动陀螺的旋转么,我想要的是俩个齿轮的配合 ,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个齿轮 外面套上一个内齿轮  ,推动这个斜齿轮带动内齿轮转动,现在担心的是把这个齿轮推过去会 ...

内齿轮的结构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个齿轮 外面套上一个内齿轮  ,推动这个斜齿轮带动内齿轮转动,现在担心的是把这个齿轮推过去会 ...

是不是用丝杠,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

网友C:
用丝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不是通过拉动齿轮齿条来带动陀螺的旋转么,我想要的是俩个齿轮的配合 ,

和陀螺没关系
如果非要用两个斜齿轮,注意摩擦角不要出现自锁,还有摩擦系数和材料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丝杠,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

不是 是直线运动变旋转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丝杠啊

丝杠不行啊,这是旋转变直线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丝杠不行啊,这是旋转变直线啊

涡轮蜗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涡轮蜗杆

蜗轮蜗杆不行 ,我希望的是俩个齿轮的配合,圆心轴在同一水平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蜗轮蜗杆不行 ,我希望的是俩个齿轮的配合,圆心轴在同一水平面上

如果要内齿圈一直转的话 中间的齿轮要做来回的直线运动 估计做不到  中间的齿轮只能进一次  如果内齿圈动一个角度的话 应该可以 不过最好要算下摩擦角

网友:
建议你看看液压摆动油缸工作原理

网友:
原理和丝杠是一样的,就是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