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刀细节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03):
最近加工一个产品,切削工况比较恶劣,大致情况跟车蜗杆类似,只是刀具在旋转,而且旋转半径持续增大直到达到尺寸。现有如下情况:
其中一款最大,刀具悬伸最长的产品加工时震刀严重,说难听点底部跟狗啃的一样,然后我在切削过程中调节了一下倍率,转速进给都安倍率变化,发现它会稳定2分钟左右不震,然后又开始震,无论是倍率加快还是减慢都是一样的效果,于是我就在最后几刀切削的时候调整倍率,就完成了产品。虽说解决的问题,但是还是想请教各位,加工过程中震刀是不是也需要一段时间达到稳态,才能进入共振区。另外有没有别的类似情况各位遇到过,比如铣面震刀时调节参数可以减缓,但是过一段时间又震起来。

网友A:
会遇到,转速不能高,切削余量要均匀,余量也不能太少,刀具要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遇到,转速不能高,切削余量要均匀,余量也不能太少,刀具要锋利

这位大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这边无论转速高低都是震,只是改变参数后会稳定一会。

网友:
机床共振频率接近刀具加工振动频率。试着改变刀杆参数,加工参数等等。

网友B:
好像有文献说过是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开始颤振,你说的开始后一段时间才开始颤振大概就是能量积累的过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文献说过是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开始颤振,你说的开始后一段时间才开始颤振大概就是能量积累的过 ...

这位大侠跟我想的差不多。

网友:
要先看你的刀尖是多少半径是多少,越小越好,也就是说切削阻力越小越好

网友:
最好能上几张图片
再描述一下刀具角度,切削条件
如果像狗啃的一样,那就很严重了。最好停下来找原因,否则会损坏机床的

网友:
结合楼主说的情况,振刀得情况有刀片磨损、或者且销量过大、转速过低等。
建议楼主采用以下措施解决:
1.降低转速,可以适当降低震颤
2.检查刀具磨损情况
3.是不是装刀装的太长了,这样刀具刚性不足
4.加工的工件是不是薄板件,厚度很薄的箱体,腔体?如果是这样,应该对工件进行固定,防止工件震颤,

网友:
同样请教

网友:
震刀是很复杂的事,能把可能的原因说个大概都了不起了。你看上面都还没说到2分钟的点上。能把你的工况再说清点或有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说清原因,确实难。某院士为了说清曲轴磨断轴问题,大概用了十年。说清后,就成了院士

网友:
工件装夹强度如何,刀具装夹强度如何,

网友:
工件和刀具装夹强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