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子同步运动对电机的影响

楼主(2018-05-03):
如图所示,用两个电机带动两个轮子转动,为了保证两轮子同步,两传动轴用电磁离合器连接,电机的速度通过变频器控制。问题:假如左侧电机输出的转速是50r/min,由于误差,右边电机输出可能是49r/min,可是由于有电磁离合器同步,轮子的转速也是50,这种情况下对电机会不会造成损坏?相当于电机本身输出没那么快,可是有外力使它转速加快。

网友A:
你这种机构很难做到同步旋转;因为两台电机都是独立得,而且又不是高精度得伺服电机,再加上传动采用的是误差大得链条;现场实际运转时肯定误差很大,建议采用如下得方法解决:同步转向器

网友:
不同步的话就会变成一台电机拖着另一台电机运行,另一台电机称为发电机;而且两边电机不同步,传动轴可能会断,也有可能会烧电机或电机轴承损坏。
如果必须采用这中传动方式,先考虑如何实现左右两电机同步运转。

网友:
一定要用两个电机吗?

网友:
建议你先说明为何需要用2个电机

网友:
你这个设想的课题...很多科研单位也在做

网友:
楼主使用2个电机估计是跨度太了

网友:
装两个棘轮?

楼主:
因为实际结构有点像坦克,轮子是带动履带的,不知履带行走的机器是怎么样转弯的

网友(点评):
差速转弯

网友:
可以检测电机变频的频率和工作电流来控制保证两电机的状态接近,空载和有负荷的电机工作电流肯定不一样,让他们尽量接近 至少别帮倒忙。

网友(点评):
是啊,这个先得把电机研究清楚了,比如是个气马达,我认为就是2个拉扯着转动了,不会又是烧又是磨的了

网友:
看样子是要实现直线行驶跟转弯!

网友(点评):
类似履带坦克,差速转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机构很难做到同步旋转;因为两台电机都是独立得,而且又不是高精度得伺服电机,再加上传动采用的是误 ...

lz可能既要同步直线运动,又要异步拐弯吧

网友:
电机距离两个轮子差距太大,见过中间装齿轮,然后电机电动齿轮的,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
应该就是电动全驱型, 同一轴心装个电磁差速锁,控制好电机输出 不用考虑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