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滚珠导轨的安装

楼主(2018-05-03):
问下社区的老师,用激光水平仪可以装直线滚珠导轨吗?

网友:
描述具体些!

网友:
没用过,一般都打表安装

网友:
激光水平仪只能初步组装,,调节还得打表。

网友:
打表也不确定,激光也不肯定。无测量也能安装。首先基板必须平整平行,要打表检查。安装调整紧固。
平行的直线滚珠导轨两端不可走完,此经验不具体说不清楚。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

网友:
我们公司装直线导轨都是用打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