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2018-05-03):
如图,在使用剖面工具时出现这个情况,(零件一部分是进行了移动面操作,移动面之前可以剖切,移动面之后就不能了)移动面为大头那块,各位看看,什么情况导致的不能被剖切??

网友A:
不太明白,直接拉伸切除不好用吗? 要用移动面

网友B:
因为剖切位置是移动面之前的空域,当然成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直接拉伸切除不好用吗? 要用移动面

我只是做剖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剖切位置是移动面之前的空域,当然成型不了

那我想要做这个方向的剖视图,就做不了了啊

网友C:
剖面视图的对话框中有一个“仅图形区域”,打上对号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剖面视图的对话框中有一个“仅图形区域”,打上对号再看看

没找到你所说的仅图形区域这个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找到你所说的仅图形区域这个选项

我的是2017版本的,说的是三维图中的剖面。不是你说的二维图中的剖视图,你分别试试不同“部分剖面”、“只显示切面”看看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2017版本的,说的是三维图中的剖面。不是你说的二维图中的剖视图,你分别试试不同“部分剖面”、“ ...

我用的是2013版本的。没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