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停不准?

楼主(2018-05-03):
各位大侠,本人做一个机构,90的交流电机 选用减速比为3,通过同步带、同步带轮传动,带动梯形丝杠运动,但是每次丝杠停的位置都不一样,是因为减速比太小的问题么?

网友A:
是什么电机?普通电机没有位置传感器。需要精确定位用伺服

网友B:
定位精度高用伺服,低一点用步进

网友C:
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普通电机气隙约0.25~1.5,伺服电机0.25左右,稳定性好。

网友:
伺服同步精度

网友D:
梯形丝杠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电机?普通电机没有位置传感器。需要精确定位用伺服

北京微特微 交流电机,用的是槽型光耦+光闪盘 计算齿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精度高用伺服,低一点用步进

定位精度不高,但是每次相差的都比较大,有的时候能查出去5mm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梯形丝杠精度咋样?

梯形丝杠是按国标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普通电机气隙约0.25~1.5,伺服电机0.25左右,稳定性好。

我去上网查一下资料,,这个知识点不太清楚

网友:
普通电机哪有精度

网友:
换步进电机

网友:
停之前可以先弄个减速的信号这样稍微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