铍青铜零件加工求助

楼主(2018-05-03):
附件零件怎么加工,材料铍青铜,10件。个人想做个台阶模,从中间一分为二,但是公差保证不了。求助各位大神有更好的办法没?图纸中未注公差选取GB1804-m.

网友A:
一共就10件,不如加工中心直接做出来吧,自己做个模具,成本就高啦

网友:
铍青铜,一般是用来做弹性元件的

粗看上去,图纸的工艺性不好

铍青铜加工的大概流程
先淬火,材料变软
成型
在退火,定型
虽说工艺流程是这样,但多数工厂掌握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就10件,不如加工中心直接做出来吧,自己做个模具,成本就高啦

加工中心怎么做,怎么装夹?

网友:
铍青铜,弹性材料,弯折角度不保证,做的好那是偶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怎么做,怎么装夹?

一块板料,厚点的,先铣一个台阶,然后换一面再铣另一个台阶,用压板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板料,厚点的,先铣一个台阶,然后换一面再铣另一个台阶,用压板压

开始是这样想做的,但是加工中心说不行,没试

网友:
找弹簧厂,看他们能否买到铍铜丝。直接上弹簧机,最多2分钟。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