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结构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2018-05-03):
       之前在国外厂里看到这个设备,想要仿造,就是不知道这个行走机构是怎么做的,是电机加丝杆呢还是齿轮齿条?又或者有其他更好的结构?我量了一下行程为3.7m,以前都是做的小型设备,用电缸或者气缸就够了,还没做过这么大的设备,哪位大神路过还请指导指导。

网友A:
牛逼,看一眼就能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看一眼就能仿制。

只拍了一段视频,其他神马都没有,搜了好久才知道那个吸海绵的叫针式吸盘,德国SCHMAZ的,简直不要太贵了,国内买的话九千多一个

网友:
都可以用吧 只要选择合理 都是可行的 看你的设计成本了

网友B:
为什么不买现成的,做集成工程多好,费死劲自己设计制造,成本多少

网友:
LZ知道有桁架机器人这玩意吗?
参考下

网友C:
真空吸的什么产品?
可以用其他吸盘替代吧?
实在不行可以仿做

网友D:
整个车间是3维控制的。
我在展览会上看到过一个大型的3维加工架构,德国标准,还进行了仿制,行走机构是齿轮齿条减速马达,出图后没有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吸的什么产品?
可以用其他吸盘替代吧?
实在不行可以仿做

吸的产品类似于泡棉,透气性很高,用普通吸盘的话吸不住,这个是针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个车间是3维控制的。
我在展览会上看到过一个大型的3维加工架构,德国标准,还进行了仿制,行走机构是齿 ...

我考虑了一下成本,准备不按他这个来,直接用电机加同步带,成本应该能降下来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买现成的,做集成工程多好,费死劲自己设计制造,成本多少

这么大的集成找不到现成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做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了一下成本,准备不按他这个来,直接用电机加同步带,成本应该能降下来不少

那就玩起来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了一下成本,准备不按他这个来,直接用电机加同步带,成本应该能降下来不少

同意,同步带比较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