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石表面涂漆生产线寻求思路

楼主(2018-05-03):
       产品类似于图片中的碎石,颗粒还小一些,大小形状不规则,现在需要个这些颗粒表面上漆,要求全覆盖,颗粒间不结团。漆面厚度、均匀性不强制要求,怎么能实现连续批量生产?用什么工艺可以实现?完全没有思路

       各位大神有见过类似的设备或者生产线的给介绍介绍。

网友A:
坐等大神,全覆盖,颗粒间不结团,挺难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大神,全覆盖,颗粒间不结团,挺难实现的。

就是不知道什么工艺能实现呢

网友:
你要说明你用什么漆?针对你的漆来确定确定工艺。

网友B:
重要的是什么漆 快干漆使用多次输送带抛落喷涂下面风干,每次喷涂薄层还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是什么漆 快干漆使用多次输送带抛落喷涂下面风干,每次喷涂薄层还是有可能的。

什么漆都行,不限制,表面质量都不敢要求,只要求全覆盖和不成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漆都行,不限制,表面质量都不敢要求,只要求全覆盖和不成团

需要什么颜色的漆 还有成本控制,普通的工程用漆一般几十块一公斤,可以使用挥发快的溶剂,要求十分不高的还可以用信那水做溶剂。

网友C: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提供,提供个思路吧

用类似于流化床的工艺,看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D:
可以借鉴某表面处理的工艺: 预处理(清洗)——搅拌混合——烧结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什么颜色的漆 还有成本控制,普通的工程用漆一般几十块一公斤,可以使用挥发快的溶剂,要求十分不高 ...

重点不是漆的成本,而是如何保证单个表面全覆盖而相互之间不结团,表面质量什么的不做强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提供,提供个思路吧

用类似于流化床的工艺,看看能不能搞定

这个物料比重偏大,流化床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借鉴某表面处理的工艺: 预处理(清洗)——搅拌混合——烧结固化

请问用什么烧结工艺?如何保证颗粒表面全部覆盖,颗粒间不结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是什么漆 快干漆使用多次输送带抛落喷涂下面风干,每次喷涂薄层还是有可能的。

这个方法到是可以试试,不过效率会不会偏低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到是可以试试,不过效率会不会偏低一点

看来量挺大,要试试漆的干燥情况决定速度,最麻烦的是漆没干好堆放一起粘结。
其实不计成本不如用树脂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量挺大,要试试漆的干燥情况决定速度,最麻烦的是漆没干好堆放一起粘结。
其实不计成本不如用树脂造 ...

树脂用什么方法什么工艺,会不会也有结团的风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脂用什么方法什么工艺,会不会也有结团的风险呢?

这样结构2-3级就差不多了 调整喷枪距离尽量大些(20-30cm)
洒落高度不能太高 不然冲击会对漆膜损坏太大
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温度高些有助于漆膜干燥
快干漆或者工程底漆应该很快就能达到表面干燥 不会粘结
传输带最好用筛网制作 多喷漆头 风机最好吹热风40-80度(看漆的种类)
差不多了 剩下就是调整漆的流量和石子输送量

至于树脂的不好 室外使用不耐老化 这个有卖的
彩色亚克力水晶石大概一万多一吨 还有更贵的材料

网友(2018-06-28):
不知道什么工艺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