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当我打包的时候,奇怪了

楼主(2018-05-03):
一个部件,另外新设计的机器要借用,我就打包到新的机器中话说,你们一般要借用另外一个机器的部件时,也是这么做吗?
结果,打包后发现,怎么连同上一级的装配体也一起打包进来了??明明上图中我要打包的部件设计树下都是零件没有一个部件,下图中打包后,怎么会有部件出现?怪了呢!!!

PS,这个要打包的部件我是单独打开的

网友:
甚至不知道楼主说啥意思

网友:
有问题吗,打包过来就打包过来,你不要就去掉前面那个√,或者加后缀,或者替换!!!!

网友(点评):
理论上上,选择一个部件打包,应该下面都会是这个部件下的子零件,不需要自己再去仔细查看,有没有其余的不要的部件也跟着打包进来了吧?

网友:
打包好像一直存在这个问题的

网友:
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网友:
是不是有参考关系的

网友:
你的这个部件或者是其中的零件里存在外部参考引用,引用了上一级装配体的某个参考。
打个比方,你在上一级装配体中做装配的时候,发现某个地方需要对某个零件做改动,你就直接在位编辑了这个零件。
而在修改草图的时候新添加的特征在拉尺寸的时候点到了上一级装配体中的某些参照体,这样就形成了外部参照。
你在打包这个部件的时候,软件会把其中所需要的所有参考都列举出来,肯定就要带上上一级装配体了,
不然的话,你把这个部件发给别人,他在打开的时候那个有外部参考的零件就会带“?”了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就是7楼说的这样,你可以做个最简单的试验,AB两个零件做装配体,其中一个引用外部参考另一个零件打孔,即便单独打开引用外部参考那个零件用打包功能,同样会把装配组件一起打包

网友(点评):
感谢,终于明白了

网友:
楼主建模是 用一个个零件 拼起来吗,? 还是用TOP DOWN的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没怎么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