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多种黏性胶水混合后自动喷涂,管道难以清理

楼主(2018-05-03):
  RT

小弟遇到难题了,现在经手做个项目!

对应的产品需要涂胶,涂胶点胶什么的不是难事。问题如题:

所需的胶水配方由三种液体混合而成(其中一种黏性很高,需要热水保养直至变稀才能使用混合),

混合时会化学反应,发热升温,达到85度后降温,逐渐下降并硬化膨胀3倍以上 (下方上图),

可以加温保持使其一直处于可用状态,不加温后,温度下降并硬化膨胀,且难以清理,暂时未找到稀释剂,香蕉水效果很慢,不理想。

现在问题是两个方案:
A.三种胶水分三个罐子,使用时分别按比例注入混合罐子内,给混合罐子电热加温,对输出管也加温,需要停机时,香蕉水使劲的循环冲洗。
B.直接三种胶水同时按比例注入一个罐子,并电热加温,对输出管也加温,需要停机时,香蕉水使劲的循环冲洗。

以上的两种方案都未见有实际应用案例,管道难以清理,所以不敢贸然乱搞方案,没有把握,就是给自己挖坑。

哪位大神有类似的案例可以提供参考的 不胜感谢  !

网友A:
喷枪清洗目的是为了各部件工作正正长不堵塞雾化好,主要清洗里面,用一容器把喷枪放里面泡24小时在用毛刷清洗,注意吧密封圈拆掉不要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枪清洗目的是为了各部件工作正正长不堵塞雾化好,主要清洗里面,用一容器把喷枪放里面泡24小时在用毛刷清 ...

这种方式是可行的,但是客户要求做成拆卸方便,清洗方便,更换喷头也方便 所以难以下手 !问题是胶水太变态了  55555555555

网友:
枪头混合

楼主:
如何保证混合均匀呀!粘度不一样,渗透性就不一样的,无法保证单位时间内充分均匀的呢

网友B:
我见过的通常是这样的:
1. 胶水桶和管路保温
2. 注胶同时所有配方在混胶管内混合,由伺服电机来控制,通常一种胶水一个电机
3. 混胶管里面有复杂的螺旋结构,保证胶水混合均匀
4. 混胶管为一次性,成本非常低。可快速更换
5. 胶水桶和管路保温24小时开启,设备24小时待机。混胶管中的胶水在达到固化临界时间之前就被吐出来。这个动作时周期的,保证胶水不会异常凝固

这一套设计里面,混胶管是核心,它是保证混胶均匀的关键。如果你的系统做不到,可以参考其他几点做法

希望对你能有所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通常是这样的:
1. 胶水桶和管路保温
2. 注胶同时所有配方在混胶管内混合,由伺服电机来控制,通 ...

您说的这个是现有成熟的设备吗?螺旋机构也是一次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通常是这样的:
1. 胶水桶和管路保温
2. 注胶同时所有配方在混胶管内混合,由伺服电机来控制,通 ...

能否加个QQ 交流详细一点!我这边确实很棘手,希望能得要你的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是现有成熟的设备吗?螺旋机构也是一次性的吗

是成熟的设备。只有混胶管是一次性的,注塑件,成本很低

大侠,很抱歉啊。我不是厂家,也没有资源

我说的方案是你在网上搜索一下:
肖根福罗格
应当不是他们的独家技术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静态混合管吧?双组份见的比较多 三组份还是第一次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通常是这样的:
1. 胶水桶和管路保温
2. 注胶同时所有配方在混胶管内混合,由伺服电机来控制,通 ...

你说的伺服电机控制是什么意思?三种胶水不能直接连接混合管吗?是要分别一次注入混合管内吗  然后螺旋机构负责搅拌,再对混合管子内加压,然后再喷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态混合管吧?双组份见的比较多 三组份还是第一次接触。

三种配比 估计能实现吗 这个混合管

网友:
什么鬼啦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种配比 估计能实现吗 这个混合管

伺服电机带动螺杆进行精确供料,这样才能保证不同组分的比例,并不控制压力,压力是由供胶桶加压的方式来实现的

我用过双组份系统。三组份没用过。混合均匀性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你这个不是什么难题,还是找专业人做吧,他们一听就明白该怎么整。现在国内玩胶水的基本上道了很多,以前引进,现在自创了。你这就简单的问一下,一是说不清楚,二是对于胶水的把握很重要,要有一定经验。不是卖关子啊,是这个东西确实脏兮兮的,处理不好脏一地,污染空间。不太允许你去实验来试验去的,也许你那个胶水实验完了效果还没出来,那就尴尬了。处理不好胶水粘结了供胶系统,基本报废了。找家专门做混胶机的吧,他们专门搞这个的,多少胶水都见过,身上早被各种胶水“腐蚀”了一个遍。这份经验你要是想体验一下得话,我倒是不反对你去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