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上平面在机械制图时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03):
(图片)

网友:
剖切平面的位置在哪里?也就是说从哪里剖的?

网友:
问题一,半剖线你没有画,看不出来是从哪里半剖的
问题二,说实话,我都没看懂,你想要说什么

网友:
第一个中间剖的话觉得应该是实线。
第二个很少见非轴类零件用交叉线来表示平面,两个视图已经很清楚了,零件没有任何曲面的地方,个人感觉没必要再画交叉线了。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点评):
为了说明问题,特意集成到一个图上的。可以认为一端有圆柱轴

网友:
没什么疑问的,全是实线。
其实有疑问的是圆弧过渡面,制图标准规定,圆弧过渡面视为一个面,交线不画。可现在三维软件投影都投出来了。当然可以切面不显示,但是某些情况,又要有,比如方管的圆弧面

网友(点评):
这个一般需要带线型显示切线

网友A:
第一:如果你的半剖说的是局部剖的话,那边界应为实线;
    如果你的半剖是正好在对称面半剖,那么可以直接采用中心线,不需要另外再画边界线了。
第二:平面在过去的画图中尤其在轴类零件的平面上,为区分圆柱面而标注叉线,
    那么你这种情况,即使是半剖也应该画上完整的叉线,如右图的画法,左图是不正确的。
再说明一下,你的这个零件不存在圆柱面,不存在误解的可能,完全不必要画叉线。

网友:
好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如果你的半剖说的是局部剖的话,那边界应为实线;
    如果你的半剖是正好在对称面半剖,那么可以直 ...

我也认为右图是对的,但在手册里没找到。一直想找到确切证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右图是对的,但在手册里没找到。一直想找到确切证据。

这个只要理解了为什么要画叉线,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就可以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没有标准作参考也不会错。
既然要表示这个面为平面要打上叉线,那么半剖出来的部分平面也是平面,也要打上完整的叉线,
像左图那样不伦不类的线更会让人误解,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关于半剖面的分界线在机械设计手册——机械制图部分有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