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数机构案例分享

楼主(2018-05-04):
    在气缸传动机构的设计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此类情况:一个产品得需要移动100毫米,但却因为安装空间不足,无法使用100毫米行程得气缸。那么,今天本人就来分享一个倍速机构,解决此类问题。

    如上图所示,此机构是用于冲压自动化中产品传送装置,钣金冲压件在定位基座上,双导柱气缸推动定位基座带动产品移动100mm;因为此装置两侧有机械抓手,所以气缸得行程只能选用50mm。但此机构气缸行程50mm,却能推动产品移动100mm。

原理解析如下:

气缸伸出后,分度圆为45mm的直齿轮旋转20st。此时,在固定齿条(下侧)的上方旋转并伸出,使其旋转后,通过由直齿轮(小)和导向轴连接的不同齿数的直齿轮(大)的旋转,伸出移动侧的齿条。
该分度圆为45mm的直齿轮与分度圆90mm的齿数比为1:2,因此直齿轮(小)旋转30st时,直齿轮(大)旋转60st。
通过以上得齿速比传动,使气缸的移动行程放大2倍,从而达到气缸行程50mm,但能推动产品移动100mm。

设计要点
1、在气缸的中心线上配置移动底座侧齿轮,再左右均等配置固定齿条侧齿轮后,可消除力的偏差。

2、安装下齿条(自由尺寸孔)或增减垫片以调整齿条和齿轮的位置。

网友:
你这个机构有bug

楼主:
这样啊,问题点在哪里呢?我现场用这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问题点在哪里呢?我现场用这还可以的

气缸应该推的是下面的齿条吧,看你结构上面是推中间的齿轮的

楼主:
这个机构下面的齿条是做为支撑作用,中间大小齿轮是靠气缸推动,从而实现差速比,倍数行程,而上面的齿条则做为传动。

网友A:
直接买个无杆气缸,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无杆气缸,方便多了

无杆气缸随然是制造人员的最爱,但却是设计人员的痛处

网友(点评):
就是容易坏

网友(点评):
而且价格还贵,一台设备上多用几条就要被老板批了

网友B:
不错,有点小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点小用处

很高兴能有帮助,后续还会有此类机构,请持续关注

网友:
气死我啦!!!!!!!!!!

网友C:
我好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气啊~!!!!

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高兴能有帮助,后续还会有此类机构,请持续关注

共勉

网友D:
我怎么感觉是1:3呢,即使三个齿轮一样大,我感觉就是1:2了,再加上齿数比,又放大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是1:3呢,即使三个齿轮一样大,我感觉就是1:2了,再加上齿数比,又放大了一倍,

这个你计算一下分度圆的圆弧周长,那这个对比就直接看的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你计算一下分度圆的圆弧周长,那这个对比就直接看的出来。

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对不对,气缸移动50mm,那么小齿轮滚过的弧长就是50mm,大齿轮和齿条啮合滚过的弧长是100mm,再加上齿轮轴移动的50mm是不是就是150mm了,还是我哪里想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对不对,气缸移动50mm,那么小齿轮滚过的弧长就是50mm,大齿轮和齿条啮合滚过的弧长是10 ...

不是这样的,上下两个齿条只具备传动功能,真正算行程的只是大齿轮的分度圆弧长。

网友:
如果把齿轮固定,推下齿条,也是能够实现同样功能的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楼主好:
       也不委婉了。
       行程确实计算错了,传动比3:1;
       如果是齿轮轴固定,推动下部齿条,传动比才是2:1,但是会反方向。
       望核实,

网友:
恕我愚钝,我觉得这个机构和气缸行程一百没什么区别,不会节省空间啊,产品行进100是一定的啊

网友:
这个结构传动效率怎样

网友:
还可以吧

网友:
这个机构可以借鉴~

网友:
不用2边小齿轮,照样是行程增大一倍,和倍速链原理一样

网友:
在大齿轮下面加一个固定齿条

网友(2018-06-06):
我咋觉着行程应该是150呢?楼主既然用的效果确定是100???

网友:
用链条,两边放张紧轮就ok了
这个齿条不好固定,我的现在设计的是气缸行程100mm,要拉动机器往复1000mm,放大十倍。

网友:
你这个是3倍放大

网友:
你这个意思就是气缸顶着小齿轮转1圈,然后大齿轮也跟着转一圈。小齿轮和大齿轮是同步,假设气缸行程刚好够小齿轮转一圈那么大齿轮也走一圈,带动齿条走一个圆周。  可是感觉速度和扭矩变的有点多啊

网友(2022-10-02):
哈哈,机构确实实用。
但是这个结构的增速是(1+n)倍,n是大小齿轮的齿数比(分度直径比)。我用3D做了配合(齿轮齿条也做了啮合配合),气缸行程100,小齿轮分度直径50,大齿轮分度直径100,分度直径比为2,理论来说工作齿条行程为(1+2)×100=300,最后测量3D模型的齿条位移确实是300来的。

齿条初始位置

齿条初始位置

齿条终点位置

齿条终点位置

气缸驱动件初始位置

气缸驱动件初始位置

气缸驱动件终点位置

气缸驱动件终点位置

网友:
看看倍速链跟你这个有啥区别么,不要想当然。

网友(2023-11-24):
见过齿轮固定不动,齿条升出2倍数,但没完全了解原理

网友(2024-01-31):
最后形成确实150mm。楼主肯定弄错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