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连接直柄er筒夹

楼主(2018-05-03):
如图,这种结构需要另加轴承结构吗?主要是需要做防尘不到位耽心对轴承的损坏。
电机为三相异步电动机1.5kw防爆电机,转速1400转/分钟,筒夹下端连接Φ12千叶轮,打磨材料为粉状烧结材料(结构类似水杯的内壁部位)
结构如何做比较可靠?

网友:
打磨头都是浮动的吧,直接用两个半圆夹住就行。
计算离心力,电机样本也有径向力限值。
仅供参考

网友:
类似钻床和铣床主轴部分,应该有个刀柄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