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莫氏锥度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公制英制都不是规整的数?

楼主(2018-05-03):
请教:莫氏锥度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公制英制都不是规整的数?(如4号莫氏锥度的外锥大径为31.542,内锥大径为31.267,换算成英制是1.2418in和1.2310in,两种单位下,都不是规整的数)

网友:
要学会百度。

百度虽不是全能的,但适当度一下,有助于增长知识点。

网友:
之前有个帖子,无能大神解释过一句:
根据虚功原理,锥度的数值等于锥面上的“正压力”与“轴力”的比值。
20号锥度,若轴力为1吨,则锥面上的正压力为20吨,乘以静摩系数0.1,最大静摩力为2吨,再乘以锥柄半径,就是可传递的最大扭矩,扭矩值与锥柄半径成正比。

网友(点评):
我找到了那个回复,无能大侠是在解释为什么莫氏锥柄能传递扭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