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太多怎样避免投放老图纸?

楼主(2018-05-04):
最近下放图纸,总是把以前没有修改图纸投了,我用的pro/e在图纸怎样标记感觉有点麻烦,哪位有好的办法分享一下,谢谢啦

网友:
变不同编号。比如第一版是xx-xx-xx    第二版就变xx-xx-xx(日期)

网友A:
我本人比较懒,把旧的,错的直接删除。日后新人接手都是正确的图,没有错误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人比较懒,把旧的,错的直接删除。日后新人接手都是正确的图,没有错误的图。

这样挺好的

网友:
都是改完重新归档,不然时间长了,自己也会忘

网友:
改图直接另存一个新的零件,零件名加个版本升级。

网友:
做好标记

网友:
公司图纸管理问题
你老老实实按版本管控来,怎么会错呢
如果是你没错,那就是你们流程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明明改好自己特意小心的打印了最新修改的图纸下去,结果最后做出来还是旧图纸的零件,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人比较懒,把旧的,错的直接删除。日后新人接手都是正确的图,没有错误的图。

若是有客户需订购之前项目同样的机器呢?删掉旧图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在一个文件里设定日期排序,然后再把图纸的标题改为更改的日期,哪天改的就写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