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的(管)螺纹,螺距1,螺纹长度是5mm,大约可以承受多大的力

楼主(2018-05-04):
螺纹管竖直向下的,通过螺纹连接吊起物体,大概能受多重的力,材料是45号钢

网友:
做一个测试一下拉力

网友:
不知是受哪方向的力?
另:管螺纹没有M6的。

网友:
像4.8级级碳钢螺栓   抗拉强度400MPa(400N/mm平方)M6有效横截面积是20mm2,最小承受的抗拉力=400*20=8000N 楼主用的 45钢做8.8级以上螺丝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的这个螺栓等级肯定比4.8级要高,因而你用来吊个一两百公斤肯定都没问题,
一般需保证至少旋进四五个牙,看你的螺纹有效长度只有5mm,去掉垫圈厚度后基本就没了,可以的话适当用长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