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厚度为0.008mm及以上的铜箔轧机

楼主(2018-05-04):
我公司需求加工厚度为0.008mm及以上的铜箔轧机,请各位大神推荐轧机厂家,谢谢!

网友A:
也就是在1mm的辊筒间隙中同时通过125张以上的铜箔,是吗?要解决粘连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在1mm的辊筒间隙中同时通过125张以上的铜箔,是吗?要解决粘连问题。

是的,8um,粘连问题倒不是很大,因为前面有收卷,会牵引

网友:
请问需要为你开发这种设备吗?

网友B:
铜箔生产好像是电离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箔生产好像是电离析吧

铜箔有电解和压延两种,电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网友:
噢,我就是帮其他厂家做电解铜箔设备内的钛板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