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热力传递在哪个模块上?

楼主(2018-05-04):
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simulation

不是热应力,是热传递。

网友A:
你说的热力传递模块要计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热力传递模块要计算什么?

对。就是这几种。
昨天我在solidworks simulaiton的书上没有找到这个,只有热应力。在flow simulaiton也没有找到。原来在这里~~~这个应该是在simulaiton的高级篇里。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