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尾架的装配图识读

楼主(2018-05-04):
如图:
1. 中间的轴旋转时,对应的轴套是否跟着它一起旋转? 如果轴套旋转,那么轴套和轴之间用过盈配合吗?
2. 如果轴套旋转,那么轴套的外表面一直相对油封滑动,油封是什么材料才能保证这种摩擦不会磨损油封,不会脱落任何物质?
3. 如果轴套不旋转,是不是轴套会摩擦左边的滚动轴承内圈和 邮编的齿轮侧面? 所以必须保证轴套跟着轴一起转动?

网友:
轴套是定位齿轮用的,所以它左右两边都与关键零件直接接触,必须与轴一起转动。
一般为方便拆装可采用过渡或是间隙配合。
油封的种类很多,软填料密封、盘根密封、唇形密封圈等等,看你选用哪种了。
密封肯定会磨损的,但它的磨损一般都是直接挥发损耗掉了,不会出现颗粒状的掉屑。

网友:
轴套顶死在轴上了,当然一块转啊

网友:
图示油封材料是半粗羊毛毡,有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