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焊件结构里如果用的不是同一种规格的材料的话该怎么办

楼主(2018-05-04):
横接的两根管是矩形管其他的都是方管,衔接的地方怎么办啊?求指教

网友A:
用这个应该可以吧,边角处理一下。上面有四种选项

网友:
你实际想做成什么样子就画成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应该可以吧,边角处理一下。上面有四种选项

边角我试了,宽边总跳出去

网友:
查找轮廓

网友B:
将矩形管的那根构造线偏置半个宽度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矩形管的那根构造线偏置半个宽度距离

前提是两根管不一样要一刀切得话角度就不是45度而是一个斜边,自动捕捉怎么都捕捉不到,求无缝拼接的方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提是两根管不一样要一刀切得话角度就不是45度而是一个斜边,自动捕捉怎么都捕捉不到,求无缝拼接的方 ...

三维草图里多加一条辅助线
切角得手动算,如果自动做不出来就手动添加...或者不切角,加端面板封住管口.

网友:
先了解工艺,要不然成纸上谈兵,拿到车间又得让人笑死

网友:
2楼说的对,用裁剪命令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