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另存为并替换的宏

楼主(2018-05-04):
请教各位大神:
       装配体中有两个相同的零件,现在我要对其中一个进行更改,而另外一个不变,现在的做法是将零件另存为别的名字并打开,然后用新的零件把要更改的那一个进行替换,最后再做更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的话,我这个方法的过程能不能请熟悉宏的制作的大神帮忙做成一个宏?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能用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配置吗?

用配置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但是配置有一个缺点就是批量图号分离对配置无效

网友B:
....独立,断开关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立,断开关联就好了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多日的疑惑,感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独立,断开关联就好了

请问“独立”在哪个菜单里啊?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独立”在哪个菜单里啊?多谢

选择零件,右键,使之独立!!!我的是2017版,不知道你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择零件,右键,使之独立!!!我的是2017版,不知道你是多少?

我一直用2012版。是这个“孤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2012版。是这个“孤立”吗?

不是孤立,试了下,不错,挺方便的,相当于直接把装配体中的一个零件1另存为零件2,并且不用重新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孤立,试了下,不错,挺方便的,相当于直接把装配体中的一个零件1另存为零件2,并且不用重新配合。

看来我要升级SW了。

网友:
若是2015以上版本用使之独立,不是则麻烦,关掉打开另存再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