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有空心轴伺服电机

楼主(2018-05-04):
有个项目要用到空心轴伺服电机,看大家能否推荐下,考虑性价比,最好是国产品牌。

网友:
国产能否用中空减速机代替,这个国产真没有见过,

网友A:
我这边有,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国产的

有没有资料,我大概需要30到50KW。

网友:
这个产品比较少人用,需要楼主提供你们想要的扭矩、转速、及对反馈元件、冷却方式有何要求,工厂才会出外形图和方案给你。楼主在哪个位置?我佛山这边的,方便加Q819402639

网友B:
可以用通孔减速机,降低功率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通孔减速机,降低功率要求。

我以前作图的时候有用过90机型的涡轮空心轴减速机配2KW的伺服电机,用了两年了还没发现有任何故障,不过差不多半个钟才动一次,动一分钟左右就停下来了。个人觉得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空间允许的话用这种方式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作图的时候有用过90机型的涡轮空心轴减速机配2KW的伺服电机,用了两年了还没发现有任何故障,不过 ...

撤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秒动一动,一分多种便不动了。问题可能出在涡轮齿数少(直径小),要先通过理论计算。

不好意思,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我说我们的”那个设备一天24小时运转,设备中的那伺服电机每隔半个钟运转工作一次,每次运转时长1分钟后停止工作,这样循环工作了两年,没有出现任何故障”。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空间允许的话用中空轴的涡轮减速机配伺服这种方式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