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双泵设计

楼主(2018-05-04):
正在弄一个液压一体式双泵,采用电机驱动双齿轮泵(一高压泵 ,一低压泵),电机驱动第一泵齿轮轴,然后第一泵齿轮轴驱动第二泵齿轮轴通过连接器。
请教: 高压和低压泵谁设置为第一泵更合理? 高压泵高扭矩,双泵齿轮材料相同,轴径没区别. 谢谢!

网友A:
如果两个泵是一样的,谁是高压谁是低压没什么区别。具体要看两个泵的工作情况,究竟是两个泵是要同时高低压工作还是在高压时低压泵不参与。工况涉及到电机的功率和扭矩。

楼主:
两泵同时工作,一泵输送高压油,一泵输送低压油。 两泵主动齿轮跟电机同心同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泵是一样的,谁是高压谁是低压没什么区别。具体要看两个泵的工作情况,究竟是两个泵是要同时高低压 ...

两泵同时工作,一泵输送高压油,一泵输送低压油。 两泵主动齿轮跟电机同心同转速。

网友:
可以用双出头电动机,一边带一个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泵同时工作,一泵输送高压油,一泵输送低压油。 两泵主动齿轮跟电机同心同转速。

一般是用低压泵作为第一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