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机构

楼主(2018-05-04):
向各位 大大 请教一种结构

A B 两侧的螺杆  可以单独手摇

A 螺杆 向前一推 就可以把A B 两个丝杆结合在一起

摇动A螺杆   A B 两个螺杆一起动作

有没有 这样类似的 机构

网友:
这样你看呢

网友(点评):
方形的话,你不能确定每个方向都能推得进。

网友A:
AB两个螺杆要单独手摇就意味着AB两螺杆有单独的限位结构,所以直接推动螺杆不太现实,有一种方法就是A螺杆做成空心的在于B螺杆相连接的地方设置连接装置,操纵采用推杆的方法把操作手柄设置到A的手柄上

网友B:
刚好我做过这个机构,是2侧单独放固定板,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个内外花键

网友:
不能进就摇几下调整可以吗?

网友:
内外花键可行。

楼主:
怎么保证在 任意角度 推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两个螺杆要单独手摇就意味着AB两螺杆有单独的限位结构,所以直接推动螺杆不太现实,有一种方法就是A螺杆 ...

有在任意位置 可以对接的机构吗

楼主:
我想 任意位置 可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我做过这个机构,是2侧单独放固定板,就可以了

对接 你怎么做的 能具体点吗

网友:
感觉需要再加一个离合器

网友:
加个电磁离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 任意位置 可对接

外花键端面导圆角 这样就好推入了 任意位置对接的话 我也不知道了 摩擦离合器试试吧

网友:
两轴都搞外花键,中间加很多内花键的摩擦片,类似摩擦离合器的效果

网友:
推是推不动的。
汽车变速箱里的同步器可以利用,连拨叉,操纵机构需要设计。

网友:
牙嵌式离合器?

网友:
小角度可调:牙嵌式,任意角度可调:锥套

网友:
如果传递扭矩不大,可以考虑孔轴配合再加法向弹簧销

网友:
在中间装个离合器之类机械

网友:
要任意位置,最好还是用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