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毫米的不锈钢丝导电加热,有哪位社友做过。

楼主(2018-05-04):
0.5毫米的不锈钢丝卷料,每分钟大概需要加热2米,什么意思呢比如0.5的钢丝会切成20毫米一段,每分钟100个,所以每分钟这个料会前进2000毫米,导电加热或者高频或者什么其他方便的方法,有哪位社友做过类似的,加热装置体积要小方便调节温度。

网友A:
如果是切断,普片作法是用高频加热,设备贵,不切断,有一种简易方法,直接通电,做实验用电焊机直接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切断,普片作法是用高频加热,设备贵,不切断,有一种简易方法,直接通电,做实验用电焊机直接加热,

直接通电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