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标注问题

楼主(2018-05-04):
图中绿框的尺寸你们都是怎么标的,貌似solidworks没有斜线的样式,你们假如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处理。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我就标轴线间距离,然后3-29.2这样标,不知道其他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标法。

网友:
坐标标注法

网友:
看图

把左下角圈起来的部分选中就可以了

把左下角圈起来的部分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
尺寸连标注

网友:
我就用CAD画的,哈哈,没这烦恼。。

网友:
纵坐标尺寸标注,然后角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