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力 motion仿真问题

楼主(2018-05-04):
现在不知道是我的15sw版本问题还是什么原因,我motion动画就是不行,动画和运动都可以,很郁闷。

网友A:
这个要先设置好重力加速度得值

网友B:
重力及3D碰撞必须要加,反而装配配合关系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力及3D碰撞必须要加,反而装配配合关系不是必须的。

重力和接触都设置了,但是计算时候都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先设置好重力加速度得值

这两个设置,我计算的时候没有反应,是不是我的软件缺少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设置,我计算的时候没有反应,是不是我的软件缺少什么?

那重力加速度得方向是否垂直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重力加速度得方向是否垂直向下

有朝下,我也做个几个类型的重力motion 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力及3D碰撞必须要加,反而装配配合关系不是必须的。

对。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