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直接用紧定螺钉传递扭矩行不

楼主(2018-05-04):
       设计个小机构,三个带V型槽的托架,套在一根轴上,为了安装的时候方便调整位置,在托架的凸台处开了通长的M8螺纹孔,调整好之后插入两个紧定螺钉锁紧在轴上,轴中间是个拨动块,前端有个挡块,托架两端装有弹簧,气缸推进滑台向前运动的时候,拨动块撞到挡块上,克服弹簧拉力,托架整体旋转90度,把圆管卸下,气缸收回,托架在弹簧作用下回归原位,运动过程中气缸缓慢动作,冲击不大,负载重量很轻,最大的阻力是需克服弹簧的拉力,单根弹簧拉伸最长时对轴产生的扭矩7Nm左右,紧定螺钉这个东西,拧紧之后能产生多大的摩擦力,很不好确定,我想问的是,如果不加键,单纯靠紧定螺钉传递扭矩,这么搞能不能行?

网友:
你整根的轴都开键槽就好了啊

网友:
最好是配做盲孔,定位可靠,只靠顶尖顶圆柱面不可靠。

网友A:
不怎么好,有点运气成分,用你固定轴套那种方法,开口,螺栓上一边抱紧

楼主:
好,谢谢各位   我看看吧  不行配作吧

网友:
割开锁紧即可

网友:
可以试下
在紧定螺丝接触的轴处 铣平面
不过盲孔效果会更好吧

网友B:
感觉结构还是有问题,要想可靠定位,当V型槽放上零件后,V型槽必须与连接轴的相对位置固定。现在的结构当V型槽放上零件后,即使型槽旁边的凸台设计了紧盯螺钉也未必能保证气缸还没有动作,V型槽也会出现翻转的情况。

网友(点评):
大姐说的什么意思?我没太看明白?

网友(点评):
V型槽那个零件在轴上是怎么固定的?包括轴向和周向,只靠旁边的凸台和紧定螺钉可能不行。

网友(点评):
不好我就改一下,这么弄是想省事

网友:
两个垂直面各加一个顶丝,撞块上加缓冲,应该没事,要知道联轴器就是这末干的,频繁加减速也是有冲击的,不建议用拉簧可以考虑加个扭簧

网友:
你图上现在这种情况,放上零件后,V型槽会不会往气缸那边翻转?侧边的弹簧应该只能防止往外吧

网友(点评):
气缸那边有挡块的 可能是图上显示的不清楚

网友(点评):
那铣平面或者盲孔,用螺钉应该可以

网友:
建议再增加传动平键销,螺纹用久了必定会松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结构还是有问题,要想可靠定位,当V型槽放上零件后,V型槽必须与连接轴的相对位置固定。现在的结构当V ...

这结构有问题吧,安装V槽的轴本身就是可以旋转的,V槽上的轴不在下面旋转轴的轴线上就会发生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结构有问题吧,安装V槽的轴本身就是可以旋转的,V槽上的轴不在下面旋转轴的轴线上就会发生旋转。

没关系的,一边有固定的挡块,另一侧有拉簧拉住,拉簧都有初拉力的,不可能就那么放上去,负载很小的,1kg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关系的,一边有固定的挡块,另一侧有拉簧拉住,拉簧都有初拉力的,不可能就那么放上去,负载很小的,1k ...

那就没问题。不过需考虑反转90度后会不会与挡块存在干涉,负载不大直接用机米固定没问题,不过V槽这样设计需要铣一个外圆出来加工成品高吧

网友:
螺钉定好位,用锥销!

网友:
加紧定螺钉的地方为什么不铣方来抵消径向扭力?紧定螺丝只要抵消轴向力就行了

网友:
用胀紧套,万事大吉。

网友:
把顶丝改用涨套链接会好些

网友:
这样硬顶时间长了就松了,那个环子开槽抱紧,方便调整又可靠。

网友:
1,你这个轴是怎么固定的,我看了你的结构,在2个轴承旁边没有固定的东西,轴是不是会轴向移动,
2,V型块和中间的拨动块可以用弹簧销固定,即防止轴向移动又能传递扭矩。假如你为了后续拆卸,可以把弹簧销的精孔打穿,V型块下边你把两边设计成方形,就可以了。
3,你的V型块三个,假如V型块做的不好的话,你这个零件放在上面是个翘的。

网友:
不行!顶丝有风险

网友:
扭矩小的话可以试试,大的话不行,毕竟扭矩最终会作为剪切力释放在螺丝上,螺丝抗剪力很差。

网友:
我怎么记得所有要用紧定螺钉的地方似乎都是要带键槽的呢?

什么齿轮链轮

网友(2018-07-13):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好,有点运气成分,用你固定轴套那种方法,开口,螺栓上一边抱紧

正解

网友(2018-08-15):
挺好的思路

网友:
加个键也不是很麻烦,成本也去不到哪吧。还可以保证3个V槽的安装面一致。

网友(2021-10-25):
给我整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