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类零件加工椭圆问题探讨

楼主(2018-05-05):
      今天数控车工厂在加工汽车前轮毂零件是一个盘类零件,用液压卡盘装夹,现大批量生产,加工时零件尺寸正常,但工件取下后,轴承孔φ80(-0.035/-0.057)出现椭圆现象:

本人采用5W1H的方法进行了问题记录:

该零件要加工正反两面,在两台数控车床上加工,正面加工是以三爪卡盘夹紧反面轴承孔位外圆再以三个顶针顶靠凸台面,来加工正面的法兰面及轴承孔的粗精加工。

反面加工是以定位芯轴和三个等高定位块定位,三个拉爪压紧来粗精加工反面的轴承孔并确保长短尺寸(见图4-1);

以上的加工顺序为:

从加工表面分析,因表面粗糙度正常,无振动造成的抖纹,可排除受振动影响;变换多个受力点及压紧点,无改善;考虑到受热可能对其造成影响,在各个时间点对产品尺寸进行测量,尺寸存在微小的变化,但加大冷却液流量却未能消除椭圆现象。

基于以上问题点记录,论坛大神有什么高见没。。。

网友A:
高见没有,我来看看谁有低见

网友B:
基准统一,免分粗、精二道。
试下夹一端凸台外圆一次车成另端(含法兰)再撑另端内孔车刚才的凸台。

网友C:
把加工路线改为1.粗车内孔2.精车内孔3.粗车法兰面4精车法兰面。这样从粗车法兰面到精车法兰面就减少了3.6分钟的夹紧受力时间而法兰面的变形量也就大大减小。

网友D:
工件夹持变形了,有三坐标最好,看看检测出来的椭圆是不是和夹持面相对应的,如果是,那么就需要更改夹具结构,或者,重新车抓,注意最好使用扇形爪,增加接触面,而且弧形要尽量吻合夹持外圆,±0.01mm,最好了

网友E:
两个方面分析
1,加工好之后量是椭圆,那是机床问题,多为主轴轴承问题
2.机床上量的是好的话,拿下来是椭圆。那就是夹具问题。夹具夹持你的工件变形。加工是圆的,拿下来工件回弹回去就是椭圆的

网友F:
机床上量没问题,那证明从机床本身应该没问题,拿下来椭圆应该是夹具的问题,你这个夹具就是容易出椭圆的夹具,应该采用扇形的,而且夹具设计有讲究,同时夹持力和平常保养有关,另外如果超过一定的转数,也会改变夹持力

网友(点评):
夹具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见没有,我来看看谁有低见

太谦虚了,你就是大内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统一,免分粗、精二道。
试下夹一端凸台外圆一次车成另端(含法兰)再撑另端内孔车刚才的凸台。

基准统一确认能消除误差,但我们也试过了只夹凸台外圆,夹不牢固,长度太短,车削进刀量稍微大一点就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加工路线改为1.粗车内孔2.精车内孔3.粗车法兰面4精车法兰面。这样从粗车法兰面到精车法兰面就减少了3.6分 ...

嗯,是个好办法,明天就按这个工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夹持变形了,有三坐标最好,看看检测出来的椭圆是不是和夹持面相对应的,如果是,那么就需要更改夹具结 ...

大哥,公差两个丝,咋干得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方面分析
1,加工好之后量是椭圆,那是机床问题,多为主轴轴承问题
2.机床上量的是好的话,拿下来是 ...

这台数控车肯定没问题,车细轴类零件精度都是可以保证得;也有可能是夹具得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床上量没问题,那证明从机床本身应该没问题,拿下来椭圆应该是夹具的问题,你这个夹具就是容易出椭圆的夹 ...

设备保养也是做得全面的,上下班点检都有做得。

网友G:
第一感觉和5楼一样
φ80出现椭圆现象,是不是整个圆都在(-0.035/-0.057)范围内变化?误差大约0.02。如果是,应该可以了。如果不是,误差多大
测量了一点,还是在圆周测量了三点以上?
从图2看,似乎是锥孔?是不是视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感觉和5楼一样
φ80出现椭圆现象,是不是整个圆都在(-0.035/-0.057)范围内变化?误差大约0.02。如果是 ...

误差比较大啊,有三、四十丝;测量方法明天再按你说的三点测法,再多测几次。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误差比较大啊,有三、四十丝;测量方法明天再按你说的三点测法,再多测几次。

问题可能可能出在压板上,
测量前,用粉笔标记三个卡爪,三个压板的位置
测量时,注意正对着三个卡爪,三个压板的位置和三个卡爪,三个压板之间的位置,并且对孔边和靠里的位置多量几点,用坐标纸或者excel图来标记出测量结果。至少测量三个零件,看有没有什么规律
然后再想办法
如果和压板有关,最好去掉压板,或者夹外圆,或者撑内圆。如果怕夹不住,精车时再这样干,留量够车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公差两个丝,咋干得了呢

可以的,只要控制好内孔的圆度,达到公差没有问题的

网友H:
该夹具做出过合格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可能可能出在压板上,
测量前,用粉笔标记三个卡爪,三个压板的位置
测量时,注意正对着三个卡爪, ...

大神好办法,给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该夹具做出过合格产品吗?

做一起批,合格率只有65%

网友:
应该是夹紧力产生的变形 检查一下液压卡盘的三爪夹紧力是否一致 中心是否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