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出工程图的问题

楼主(2018-05-04):
一般由3D图新建工程图后,在工程图界面确定一个视图后(不是选择三视图),移动鼠标,往各个方面移动时会自动映射生成其他不同的视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电脑上的SW一次只能生成一个视图,不会映射其他视图,请问各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就在右侧的视图窗口里,有选项的,图中的红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右侧的视图窗口里,有选项的,图中的红圈位置。

好的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