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8-05-04):
各位大大好!!!
       之前为了图号分离,查了无数,自己总算搞出来一个可以批量图号分离的宏,今天无聊在网上又看到了有基于方程式的图号分离升级版(按照这个名字百度一搜就能找到百度经验),自己按照他的方法试了一下果然好用的。这样的话,可以将自己的零件模板做成可以自动图号分离的,免了再图号分离的步骤。
      不过人心不足啊,又想到如果零件里有多配置的情况下,能不能在自定义属性里的把每个配置分别进行图号分离?细想他这个方法,应该可以做,研究了一下午,没有成功。
     想问一下各位大大,这种基于方程式的代码的原理是什么?我看起来也像是宏代码,无奈自己是个宏白痴,希望哪位大可以为我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
15版的也能用

这样做也有弊端,就是在设计的时候给零件起名了,设计完成后有一个零件不需要了。零件序号会发生变化,很多文件需要重新命名,需要修改文件名。

我修改零件属性都是在材料明细表(不是出图用的材料明细表,可以插在装配体中,里边可以加很多列,比如制图,设计,出图日期等)里修改,修改后零件属性也自动更改了。

楼主:
而且这个只适合零件,装配体就用不了了,不知道能不能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如何做才可以适用于装配体?

网友A:
图号分离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号分离是啥意思

零件编号,名称分离

网友B:
刚去看了下,这个好像还有点问题,后缀名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去看了下,这个好像还有点问题,后缀名解决了没?

我试了一下,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应该是你的文件夹中设置了显示后缀名,你可以试一下把显示后缀关掉,然后再试一下

网友:
不太懂诶

网友(2018-06-06):
链接配置说明,你把图号都做在配置说明里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配置倒是用的挺多的,但是配置说明这个功能一直以来都没有用过,不知您可以不可以详细说下如何应用,谢谢!!4 O! o" X  K- N: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