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

楼主(2018-05-04):
各位大神,用真空吸盘吸附隐形眼镜,知道要怎么选真空发生器型号,和其他元件的型号呢,帮帮忙。

网友:
SMC选型有详细说明。不懂多看有关的书。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问供应商,让他帮你选型,其实SMC还不是专业做真空吸盘的,可以多找几家问问

网友:
关键不是真空发生器吧,关键是选择合适的吸盘吧。

网友A:
造物百科,里面有一集是关于隐形眼镜,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造物百科,里面有一集是关于隐形眼镜,可以参考一下

好像就是第一季第一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第一季第一集

好的,谢谢啊

网友:
SMC有一本书《现代实用气动技术》你可以看下,我觉得有点用

网友:
选择贴附效果好的吸盘:

发生器则要看系统的速度要求,高档的可以选择集成式:

集成了真空产生电磁阀、真空破坏电磁阀、真空传感、真空过滤、真空发生器。